GTX950-2GD5显卡要加热才偶尔亮机求指点。

楼主(2024-05-05):
这个卡用热风吹了一下跑完鲁大师没有问题放着又不亮机、求揩点。
显卡
window

网友:
求个供电芯片图和点位图

网友:
你吹的哪里接着吹,要把锡吹化了才算真正的加焊

网友:
可能是up1642p搞事,再吹久一点看看。

网友:
电阻变质了吧

网友:
直接换掉试一试

网友:
一个有可能是虚焊还有一个可能是周围的元器件变质

网友:
有虚焊,重植才能解决

网友:
供电芯片反馈电路看看电阻,是不是变大或者变小

网友:
应该是开焊了!试试不用吹用个绝缘棒加点压力压一下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