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松人240e显示器,横条纹,有没有大神看下

楼主(2024-05-06):
不插主机,显示图标就有密密的细横纹。插电脑整个屏幕都有。大神哥,帮忙看下是屏幕的问题还是线或者驱动板?

网友A:
屏幕排线(不知道行业叫啥),就是屏幕链接长条电路板这个金色的压胶的排线检查一下,这个电路板再链接驱动板的,这个金色排线击穿会出现这种问题,网上很多割Y轴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排线(不知道行业叫啥),就是屏幕链接长条电路板这个金色的压胶的排线检查一下,这个电路板再链接驱动 ...

好的 感谢 晚上试试

网友:
今天在电脑上发帖的。现在我发现,左下角有一小部分是好的。整个屏幕偏暗。在玩游戏和看电影有特效画面时候,条纹会变细,效果稍微好点。昨天拆机了,没排查出来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