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师赐教,闪迪Z400S开卡程序

楼主(2024-05-06):
求闪迪Z400S开卡程序,SM2256k AB  h27qeg8m2m8r,我搜了下载了一些,都识别不到,是开卡程序不对还是我哪里操作不对吗,求大师赐教

网友A:
发下id  我帮你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发下id  我帮你看看

请问 id在哪里看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 id在哪里看,,

这个页面找scan drive点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页面找scan drive点一下

显示硬盘了就正常开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页面找scan drive点一下

这个页面是开卡程序的界面,,,推荐个适合的开卡程序可以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页面是开卡程序的界面,,,推荐个适合的开卡程序可以吗

试试这个  应该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个  应该可以

试过了,也不识别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过了,也不识别,

短接了吗  不可能不识别

网友:
闪迪的就是 难搞

网友:
这个样子是识别了吧

网友(2024-07-29):
看制程,要查了才知道的

网友:
外壳是怎么拆开的,卡扣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