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救命啊,影驰b450m 掉CPU供电

楼主(2024-05-06):
主板能开机显示,但CPU电源芯片逐渐发烫,过一会就黑屏掉CPU供电,CPU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没掉,供电也正常,频率设定脚正常,set1,set2外围电路正常,主芯片rt8878b和协控rt9605b都换了还是一样,大佬们,这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那VRHOT#测量了吗?看一下CPU的输入信号波形VID看看有没有异常?

网友B:
该出示波器了,可以参考我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VRHOT#测量了吗?看一下CPU的输入信号波形VID看看有没有异常?

条件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该出示波器了,可以参考我的帖子

上下管g级,自举升压波形都正常,外围电路对比了ASROCK A88M-G,基本都差不多,有差别的地方的元件也换了,还是芯片发热,查了芯片的工作环境温度是-40度到85度,应该就是芯片过热引起的掉CPU供电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过热,已经退板了

网友C(2024-07-30):
我最近也遇到好几片了,换了新的8878,短时间倒是没有掉电,但是8878还是挺烫,楼主解决了吗?解决了麻烦告诉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最近也遇到好几片了,换了新的8878,短时间倒是没有掉电,但是8878还是挺烫,楼主解决了吗?解决了麻烦告 ...

我也一样的问题,8878烫,9605更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