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锡炉和锡槽备用求大师介绍一下!

楼主(2024-05-06):
想买个300-500w的锡炉和锡槽,主要是拆换主板卡槽和数据接口的,无铅锡炉288元加锡槽,普通的300W   175元请问购买无铅锡炉使用有铅锡条这样可以吗?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可以,反正钱够就行了。

网友:
买的哪种,我也想买一个,看人家改装那种感觉不错

网友:
需要准备一个平稳的位置放置锡炉,高度适中便于操作,并搭建一个简易的支架,避免火候没掌握好把主板烫鼓包。

网友:
锡比较费钱

网友:
最省钱的办法,买个加热板,某仙子450W的,然后用铜板自己加工成一个浅一点的槽。换显卡插槽和内存插槽都很好用的。

网友A:
锡炉500W加锡槽288元,低温锡3-4条左右600够了吗?这个价可以接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锡炉500W加锡槽288元,低温锡3-4条左右600够了吗?这个价可以接受。

平时维修的锡查可以留着添到锡炉里

网友B:
之前买了一个锡炉加锡槽,到手用废板练了下手,完全不行啊,不知道是不是手法不对,要么拆不下来,要么板子变形了。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,有什么注意的要点

网友:
改装如何弄好了,记得发个教程出来,学习学习

网友:
咸鱼看看,大概350全部搞定

网友:
有bga其实也可以虽然不太方便但是也能用

网友:
咸鱼看看咯,很便宜

网友:
买了个锡炉自己改了一个槽

网友:
自己DIY一个. 买个发热芯.订做个锡块,上面挖空,中间挖空.   搞买个温控.

网友:
网上买的太废锡. 自己做. 省锡,热起来还快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买了一个锡炉加锡槽,到手用废板练了下手,完全不行啊,不知道是不是手法不对,要么拆不下来,要么板子变形了。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,有什么注意的要点

温度与时间要控制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