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进入系统cpu频率锁定在0.78Ghz升不上去。怪了

楼主(2024-05-06):
系统运行速度跑不起来,已排处4路CPU vcore  PWM电感波形供电正常。
暂时无头绪,没碰到此类问题,开关机正常,充电,或电池都正常。
笔记本是ACER,有没有大师碰到此类问题,给点思路。

补充内容 (2024-5-10 10:21):
突然又好了。

网友A:
联想的遇到过,刷BIOS

网友B:
首先确定电源接入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确定电源接入正常

电源正常的。充电正常,单电源也能开机。电池开机也是这样子。

网友:
遇到过0.19g锁频的  开机瞬间 波形都正常  发出svid后  锁频的  是u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联想的遇到过,刷BIOS

你这样情况会不会是  bios里关闭了cpu睿频。联想有的有这个选项

网友:
换个系统盘看看?

网友:
温控问题,或者充电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