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air14+ 2021不充电 板号LA-K483P 芯片tps65994AD不充电求助

楼主(2024-05-06):
小新air14+ 2021不充电 板号LA-K483P 升压芯片tps65994AD现在是插电源不升压。+20V_TBT_VBUS0_L都不出20V ,求大神看看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出20V电压。

网友:
查下电源接口的脚位对地值,或者直接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直接改个诱骗器上去

网友(2024-06-22):
感觉芯片本身坏的概率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