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花屏怎么搞。

楼主(2024-05-06):
能开机,能显示,也能进系统 ,就是亮机有点慢,每次开机都会重启一次,然后差不多要半分钟才出图像,一出图像就花屏,然后显示自检信息,过后就正常了, 开始以为是集显问题,然后换了一张显卡,故障依旧,所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,供电都测量过正常,本想刷一下BIOS,发现已经是最新版本了,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,如何解决。

网友:
用另一台电脑插上显示器看还花不花屏,花的话就是屏的问题啦。

网友:
这么花 看下内存是不是有兼容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