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哪位大神知道爱普生喷墨打印页数清零的方法

楼主(2024-05-06):
求哪位大神知道爱普生喷墨打印页数清零的方法,指点一下,

网友A:
维修软件就可以清的不造假没必要清的

网友B:
清零软件好好研究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软件就可以清的不造假没必要清的

不影响使用,看着别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清零软件好好研究下

没搞明白

网友:
什么型号??

网友C:
重刷一下主板数据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刷一下主板数据就可以了

能否指点一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