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390 t14 t490 x13系列解密

楼主(2024-05-06):
联想x390 t14 t490 x13系列,进bios如果出现锁。可以用rt809f/h编程器,刷入纯净的ec(ec是mec1663的型号)程序来解密。需要将ec_jtag_rst信号电阻上拉一下。

网友A:
你好,怎么联系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怎么联系你

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程序能共享下吗

网友:
楼主分享一下EC和编程器的连接定义

网友:
意思就是刷了EC的程序之后直接就清空了   不要刷BIOS了是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怎么联系你

网友:
接DBUNG那里不用上拉电阻

网友:
感谢分享!怎么把这个电阻上拉?能否说明白点?能否将程序分享一下?

网友:
809F能刷 MEC1416吗?

网友:
楼主吧程序一起发出来就更好了

网友:
楼主也出一个接线教程呗

网友:
楼主出个详细的教程,应该就是迅维首发了

网友:
RT809F 也能刷 强

网友:
楼主能详细说说不,怎么个上拉法

网友:
老板你还改电阻吗

网友:
楼主能出个详细教程 和飞线图 就完美了!!!!

网友:
今天 刚刚接到个 X390 单位退下来的机子 BIOS锁了 U盘不能用 系统不能装管理员不能登录!

网友(2024-07-28):
请教一下 我的显示数据解密 擦出也擦除不掉是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