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300W电源内部拆解-附图

楼主(2024-05-07):
之前有一个坛友拆解方头的,但大家都想看看里面长什么样!这个帖子就是为此而来。

1、标识图

2、电路板正面,整体结构采用主动PFC + 半桥LLC谐振 + 同步整流的结构。具体芯片型号忘了,反正一个PFC管理,一个半桥谐振同步整流管理。

3、双整流桥并联。

4、谐振电感和电容

5、半桥的两个MOS管,在右边的散热片上。中间是主变压器。

6、输出端6个470uf 25V并联。主滤波是3个爱华并联,2个56uf 400V,1个100uf 400V。

7、电路板背面

8、左边8脚芯片是PFC管理,右边是谐振和同步整流管理。

9、次级输出两个同步整流MOS管

总结:这个电源是次级Mos管坏了。更换了一个。整体做工一般。效率大概88%左右。电源虽然有谐振,但是同步整流散热不行。大电流长时间玩游戏还是扛不住

网友:
小空间,还塞那么多固定胶,散热肯定不行。长时间干肯定大汗淋漓

网友:
笔记本电源是如何拆开外壳的?

网友:
先拿锤子用中等力量敲击中间的边缝,震松一些以后用一字螺丝刀沿着缝慢慢撬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