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显卡的PCIE16X插槽的耦合电容好坏怎么测啊?

楼主(2024-05-07):
请问显卡的PCIE16X插槽的耦合电容好坏怎么测啊?没有阻值卡能测吗?

网友:
万用表的电容挡位

网友A:
二极管挡位,一排应该都是同一个数值如果有偏差大的电容那就是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二极管挡位,一排应该都是同一个数值如果有偏差大的电容那就是损坏

请问是测量靠近显卡这边的的点还是靠近北桥或者CPU的点啊?

网友:
这个是不会坏的,除非人为。

网友:
淘宝有卖测试卡

网友B:
一般不会坏,PCIE上的除非掉件坏的太少了,可以用外用打对地阻值试一下,有区别的一组可能有问题,但不一定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会坏,PCIE上的除非掉件坏的太少了,可以用外用打对地阻值试一下,有区别的一组可能有问题,但不一定 ...

好的,谢谢。

网友:
是测对地值吧

网友:
示波器最好测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