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接外接屏

楼主(2024-05-07):
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坏了,没有显示,但电脑本身是好的。想外接显示屏使用,但因为电脑屏幕没有显示,所以看不到快捷键win+P或Fn+F8产生的选择框。求助怎样让电脑开机后直接进入外接显示屏状态。谢谢。

网友:
一般是可以按win+P后再用键盘上的方向键再回车确认。win7或win10系统先按win+P后,会出现外接显示屏的四个选项,第一个是电脑默认的“仅电脑屏幕”,第二个是“复制”,第三个是“扩展”,第四个是“仅第二屏幕”,一般选择第二项或第四项,选择键就是键盘的上下左右方向键。由于您的内置显示屏不显示了,所以只能盲按确认。win7系统先按win+P后,再按一下向右的方向键箭,再回车确认。win10系统先按win+P后,再按一下向下的方向键,再回车确认。如果您要选择第四项“仅第二屏幕”,连按3下再回车确认即可!

网友:
记下快捷键,纯黑屏操作。

网友:
感谢二楼的指导。按你的方法,开机后通过键盘方向键,依次按一次,二次,然后分别按回车键,目的是先把外接屏点亮。待有显示后,再按win+p,最终调整到希望的位置。十分感谢你的帮助,也感谢关注的各位朋友。

网友:
直接接线应该是可以

网友:
有 显卡驱动  能进系统就可以

网友(2024-06-17):
快捷键操作,就不用关心屏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