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开机掉电重起,电压都有,求指点

楼主(2024-05-07):
板号820-3437-B电流能跑到0.2左右,示波器测了都有电压,all-pg都出来了,BIOS刷过,CPU32k 24M起振正常,CPU已经加焊了,还是一样,求指点

网友A:
看一下pg总 是不是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pg总 是不是不对

对的,PG没问题

网友:
EC换了一样现象

网友:
CPU估计挂了

网友B:
记得以前遇到过RTC电路引起的掉电,检查下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记得以前遇到过RTC电路引起的掉电,检查下吧。

RTC查了,时钟是有的

网友:
路过 值得学习下 66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TC查了,时钟是有的

查RTC电路电压是否正常,这款机器爱RTC电容漏电。

网友:
厉害了,技术害了!

网友:
实在不行换个板子,这板子也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TC查了,时钟是有的

检查下q8060这个mos管s级pp1v05s0sw这个电压有没有出来,如果没有出来,把q8060管子d极和s极短接看下还会不会掉电,不会的话就查pp1v05s0sw这个供电的产生条件

网友:
老板子了,没必要折腾了,换板划算,时间也是成本,,,,,,,,,,,,,,

网友:
H8模块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