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Dell G15-5511 LA-K452P LA-K455P 工厂 BIOS

楼主(2024-05-07):
型号: Dell G15_5511 版号:LA-K452P rev:1.0  LA-K455P
cpu:I7-11代的
论坛里面下载了很多个  不是不触发就是开机风扇狂转不显示后面就去某宝  买个工厂的
刷完开机  进去输入系列号 7位数字   ,可以随便输入1234567 ,应用完之后 开机就不会提示了
有一点注意的是 刷完直接装机  然后插上电池(不要单独用开机电源 主板会检测非原厂电源),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到第一次开机 时间比较久一点 正常的

网友:
主板bios位置:uh2   32M   芯片型号: W25R256JVEIQ   不要拆错了哦

网友:
让你输的码,在你后盖上哦

网友:
过了保修期了
随便输入也没关系

网友:
版号到底是455P 还是452P ??????

网友:
我的是K452的  但是k455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:
LA-K455P 刷了OK RTX3050显卡

网友(2024-08-17):
正好需要 多谢分享

网友:
亲测同机型,版号LA-K455P Rev1.0 11代I5  3050ti刷了亮机,且亮机快,感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A(2024-10-09):
这个BIOS芯片是不是打了胶  很难拆

补充内容 (2024-10-10 14:30):
大意了,原来是有肚皮脚

网友:
你们用的什么编程器 为毛我的RT809F跟TL866IIPLUS都刷了不这个BIOS

网友:
放在SOP8- DIP8 转接板上    然后在编程器 上烧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IOS芯片是不是打了胶  很难拆

你这大意的离谱啊

网友(2024-12-21):
谢谢楼主分享,电脑无显示现在下载试试看看

网友(2025-03-18):
我的是LA-K452P  刷备份的亮机慢刷这个 电流停在0.5

网友:
G15  5511   LA-K452P R1.0 I7 11代 3060 显卡  秒开机验证ok

网友(2025-10-25):
谢谢楼主的BIOS,希望今后继续

网友(2026-01-20):
卡LOGO 刷完正常

网友:
别人发的,我刷了四五个,都不行,风扇狂转的,logo一闪而过的,还有红绿蓝的,只有这个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