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硬盘工具

楼主(2024-05-07):
就开卡工具,找了很多512的只认1024M   主控是2258XT

网友A:
1024m是进了量产模式。去我网盘里找找看有没有工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24m是进了量产模式。去我网盘里找找看有没有工具。

网盘在哪儿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4836-1-1.html

感谢分享!!

网友:
2258XT L06B

SM2258XTMPToolQ0914B 89,A4,64,32,AA,01.rar

网友:
这种硬盘量产了也用不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4836-1-1.html

谢谢分享

网友A:
https://www.123pan.com/s/3g9DVv-xtUud.html  提取码:gfSH
1短接板上的Rom两小孔,后上电,此时硬盘管理出现一个1024m的硬盘。
2点开工具,scan...然后para...,edit...,密码是两空格,然后auto...能识别到就成功了一大半。

网友:
一直是1024,没识别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123pan.com/s/3g9DVv-xtUud.html  提取码:gfSH
1短接板上的Rom两小孔,后上电,此时硬盘管理 ...

这个1024都搜索不到

网友B:
装上硬盘盒短接ROM 插上电脑 打开软件,点扫描。打开设置点AUTO自动设别ID,选择自动容量 保存。回到主界面开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123pan.com/s/3g9DVv-xtUud.html  提取码:gfSH
1短接板上的Rom两小孔,后上电,此时硬盘管理出现一个1024m的硬盘。
2点开工具,scan...然后para...,edit...,密码是两空格,然后auto...能识别到就成功了一大半。

谢谢分享,下载备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装上硬盘盒短接ROM 插上电脑 打开软件,点扫描。打开设置点AUTO自动设别ID,选择自动容量 保存。回到主界面 ...

还是用不了,哎,识别不到正确容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用不了,哎,识别不到正确容量

闪存型号选对没?开盘工具版本不同,支持的颗粒也不同。

网友:
好说发颗粒ID出来,

网友:
这是 用来恢复数据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