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60魔改卡缺1V维修

楼主(2024-05-07):
这个电压时有时无。大概是PEX_VDD电压吧
维修方法:因为这种电压一般去的地方只有GPU那里。我就用稳压器改了一个1.2V电压过去。就稳定了。之后在打上魔改驱动就好了,他这个是TU116核心显卡。大概是GTX1660TI

网友A:
这种是LDO输出吧,电流够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是LDO输出吧,电流够吗?

稳定的,开了一天没发现什么问题

网友B:
这也行,厉害,就害怕电流不够,跑压力测试啥的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也行,厉害,就害怕电流不够,跑压力测试啥的有没有问题?

跑甜甜圈还有3D都没有问题的。它实际是1660的核心

网友:
我上次就用1.2v改了上去 结果核心烧坏了

网友:
楼主手工做的很nice啊

网友:
这个思路可以有

网友C:
没看懂!是用1660的板子装3060的核心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看懂!是用1660的板子装3060的核心吗?

是的,装的笔记本的核心

网友:
老板这技术  牛逼的很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!非常详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