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ELITEBOOK 735 G5 ,充电芯片和附近MOS严重发热。

楼主(2024-05-07):
如图所示,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插电待机过高,有5W左右。

然后打开热成像发现9535H芯片待机70度,
然后旁边大电感电压2.8V明显有短路拉低了。
然后旁边一个电容果然短路,去掉发财电容本以为轻松秒杀。
结果还是短路,把周围一圈的MOS管子全部换掉后,现在能正常开机,就是温度异常高。
CPU负载低的时候还行70度左右,CPU随便打开个网页负载,温度立马100度。

求大佬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看MOS管是真导通了,还是从内部寄生二极管过去的,或者只是部分导通。N管S级19V的话,G级一般充电芯片都会提供到24V以上测下后面公共点的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压差是多少。

网友A:
看片不求人  这东西还有广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片不求人  这东西还有广告

一个USB的热成像也有广告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器也一起挂壁了

网友:
有没有重新涂硅脂

网友:
热程像,很强大

网友:
usb摄像头什么型号?

网友:
热程像还是方便,就是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个USB的热成像也有广告

什么牌子的热成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牌子的热成像

海康的USB热成像模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