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洗主板的小插曲

楼主(2024-05-07):
由于时间充裕,用无水酒精清洗已维修好的主板(清洗前已取下所有能取下的主板硬件),并用吹风机吹干后,并未当即再试机,第二天才接上电源再次试机,结果试了好几次,电源灯就是不亮,没有任何反应,测量待机电流正常,没有短路现象,且有+3和+5V待机电压输出,但就是不触发。按理讲,无水酒精并不导电且极易挥发,更何况还是等了20多个小时才试电,不应该因为清洗主板的原因引起不触发,以前也用无水酒精清洗过主板,电吹风吹干后最多凉2小时就开始试机。仔细回忆当时清洗主板时还是很小心的,并未明显见到主板上元器件有被刷掉的情况,于是决定先用电吹风热风挡继续吹到主板微烫,再让它自然冷却下来。如此循环了3次,待最后一个循环主板凉下来后2小时,再插电试机,一切正常!虽然主板是正常了,但我实在是不明白之前不触发和清洗主板有没有具体的联系,难道是无水酒精跑到板层里面未干透?无水酒精不至于20多个小时还不干透吧!

网友A:
你的酒精是假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酒精是假的吧

10000000000%是真的!

网友B:
什么酒精,拍个照片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酒精,拍个照片看看

95%的酒精,之前一直用它清洗。。。

网友C:
会不会把锡珠洗到板子其他地方短路了

网友D:
清洗主板用的是工业酒精,你这明显是用医用酒精,照片还不敢拍正面,最好是用99%。

网友:
不敢拍正面?我只是把95%的标识拍清楚而已。99%以上的浓度当然最好,95%的完全挥发的时间不至于在吹风机吹过后还要再过20个小时吧?我写这篇的初衷是,我一直使用这种浓度的酒精,从未发生过上叙的事情,故写出来让高手来论定,也许就是95%的问题吧,但我还是疑惑晾干时间这么久,还会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清洗主板用的是工业酒精,你这明显是用医用酒精,照片还不敢拍正面,最好是用99%。

不敢拍正面?我只是把95%的标识拍清楚而已。99%以上的浓度当然最好,95%的完全挥发的时间不至于在吹风机吹过后还要再过20个小时吧?我写这篇的初衷是,我一直使用这种浓度的酒精,从未发生过上叙的事情,故写出来让高手来论定,也许就是95%的问题吧,但我还是疑惑晾干时间这么久,还会有问题?

网友:
据说洗板水比这个酒精好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把锡珠洗到板子其他地方短路了

您说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排除。我在洗之前和洗之后都用放大镜看过了。

网友(2024-07-26):
酒精不如洗板水,洗板水有毒,CRC/WD40成本太高,干燥箱费电,结论不如99%酒精自然晾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