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K5CN6X V1.1 0.6a 不掉电 求助

楼主(2024-05-07):
GK5CN6X V1.1   开机 卡在 0.57--0.6 a 左右不掉的  slp s3  s4 都有     换过一个新的南桥 电流一样 bios刷了 没用

有没有在修这个板子的  同行 帮忙测一下vccio这个电感 对地二极体值 我的  0001     看着论坛别测的 90多   是不是CPU挂了   用示波器可以测到 30ms 掉电

网友:
这个是CPU总线供电,应该打值有2个左右。

网友:
VCCIO 0.001太低 考虑CPU

网友:
用欧姆挡是多少

网友:
维修之前不打值?这个阻值如果测试没问题,这个CPU就是坏的

网友:
断开电感测下,如果还是这么低,直接换cpu

网友A:
欧姆档   2.7 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欧姆档   2.7 欧姆

cpu已经挂了

网友:
这个电感 109

网友:
阻值太低了,U挂了吧

网友:
断开电感,后级阻值恢复那就是前级短路了

网友:
遇事不决就直接堵U吧

网友:
大概率是U挂了

网友:
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 0.6掉,换南桥好了,我那个阻值有80多

网友:
多谢  各位  还客户了 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