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tuf B450M-PRO不显示

楼主(2024-05-07):
测试主板供电都有,CPU微热,时钟,复位正常,刷了BIOS故障一样。现行发现桥边上一个电感2.5V 一个电感1.8V .1.05V电压没有图纸不知道在哪里。哪位老师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图片不知道怎么发不出来

网友:
看看周围有没有小的芯片,有可能是通过这两个电压转换过来的

网友:
没有图纸和点位 老师们谁手上有这个主板 帮忙测一下1.05V在什么位置

网友:
在南桥附近,没有电感,就是一组mos管。

网友:
麻烦看下这个io是不是8655e?帮忙测下a11阻止多少,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