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这个是5.5.21还是5.

楼主(2024-05-08):
请问我这个是5.5.21还是5.5.2.5啊?我想买个转type-C的头,不知道选哪个。

网友:
目测是2.5的  但是这种都是2.1-2.5兼容的,里面有个U形的铜针,有弹性,如果2.1的卡座接触不上,用尖头镊子或针挑一下就接触上了。
这种不适合过大电流。如果你要过大电流不建议用转接头。

网友:
5.5x2.1。

网友:
谢谢两位大哥

网友:
你可能需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