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DJ-DM U12芯片对应型号是什么

楼主(2024-05-08):
在用的(华硕EAH6850)显卡突然没了信号输出。经查有一路12V辅助供电电路中的一个双二极管(J42)损坏,两个场管(5030)拆下检查好像没坏。拆下上述元件后测量板上元件焊点,感觉好像还有元件损坏,怀疑电源芯片(丝印DJ-DM U12)有问题,应该如何测量这个芯片的好坏呢?
请教各位,丝印为DJ-DM U12的电源芯片(感觉这是个电源芯片,也可能是别的芯片),其对应型号是什么?

网友:
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RT8202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