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0171-2272-0532 驱动板数据谁有?

楼主(2024-05-08):
R0171-2272-0532 驱动板数据谁有?ACER VG272U电源板 AD0-90W1 主板 R0171-2272-0532 驱动板

网友:
这板好贵    可能有通病

网友A:
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   看看和我的一样不一样

网友(2024-06-23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   看看和我的一样不一样

大哥有这个驱动板不,多少钱。。。个人用户到处搜板子搜到这里来了~
我显示器是突然画面卡主,但是也不关机,并且有一小块区域出现马赛克。
正好请教一下大哥这个有没有维修的价值,虽然已经买了新的显示器了,但是还是想折腾一下。
我在俄网上找到这个芯片是MST9U26RQ2,甚至想到小黄鱼上找个这个芯片让师傅搬个芯片试试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   看看和我的一样不一样

拔电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也没了,拿给师傅看了眼,测了下电阻什么的,师傅说是芯片烧了。
强制拔电后摸驱动板位置确实有点热

网友:
很少有人留驱动板的程序了 ,只能陶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