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70A-DS3P

楼主(2024-05-08):
GA-970A-DS3P主板能开机,但是不能亮机……更换过内存附近的358 故障依旧……几个电压都正常,无从下手

网友:
复位正常吗?

网友:
什么电压正常?什么信号没有?都没说,建议先刷BIOS,不行就换别人修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专门维修人员,建议您先bios 放电,然后不行再擦拭内存金手指,其他的交给专业维修人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