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PRIME H310M-E R2.0 亮机慢

楼主(2024-05-08):
华硕PRIME H310M-E R2.0 亮机慢,刷了论坛的BIOS也不行。是不是要分解合成改ME才行啊?

网友:
去官网下载试试

网友:
进系统更新下  me   。或者直接刷官方最新BIOS

网友:
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亮机慢一点也要修啊!?都是专家级人物!

网友:
不行去某宝购买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直接更新bios

网友:
编程器刷bios开机,然后插u盘再更新一次就正常了

网友:
ME版本为0了,刷官网的BIOS,不行换桥

网友:
是me问题,重刷bios吧

网友:
改me重刷BIOS吧

网友:
问过淘宝,说:估计不行。 兄弟,你会改吗?如果能修好的话,给回费用你

网友:
很简单改下ME就行了

网友:
原始故障就是亮机慢吗

网友:
能否帮改一下,修复好的话给回费用,WX19978922496

网友:
刷官方的BIOS系统下更新ME就行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了,有解决了吗

网友:
论坛有原机bios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14571-1-1.html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编程器,是维修人员么,这典型的没有ME啊,直接刷官方的BIOS就行了啊,如果刷了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,锁不上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