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一个喇叭有杂音

楼主(2024-05-08):
求助下大佬们联想Y7000 板号B701一个喇叭杂音声音 测的3.3 5 1.8都有 喇叭声卡都换过了25 26的电容电阻也都搞了下  L通道的电容 也换了  应该着重检查哪里呢   或者那个脚那个电压

网友:
什么样的杂音?不会是喇叭破了没发现在那搞电路吧,软件方向排除了吗?有的机器用官网驱动版本可以解决喇叭有杂音问题(我是说有些机器)

网友:
修好了吗?想学习下

网友:
你可以试一下吧左声道的那2个0欧姆电阻隔断掉,然后吧左声道一起接到右声道上看看效果...

网友:
不会是喇叭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