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基E1-471G不开机简单维修

楼主(2024-05-08):
       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E1-471G的老本,客户说是不开机,以为是适配器坏了,于是客户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块适配器,结果还是老样子。客户说虽然笔记本老了,但里面有很多重要办公文件和资料,最好能帮忙修好。价格谈好,留下待修。
        该机通电没有待机电流,按开关也没有任何反应,三下五除二拆开主板,习惯性给主板简单扫灰清洁一下,观察主板两面,没有发现腐蚀和芯片被烧毁的痕迹。

          还是通电测量,发现电源PJ1接口处有19V电压,而且附近都有19V电压,但远一点的地方就再也没有19V了。静态测量上下管和公共点电容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短路现象,测量各大电感也是如此!这样一来就只好还是按照标准时序查找了。

           沿着电源接口一直往前查,当查到PR8时发现其正极只有15V,正常应该是19V!断电测量该电阻阻值无穷大,而电路图上却是220K!毫不犹豫在料板上找了一个阻值差不多大的电阻装上,通电19V正常,按开关电流迅速飙升,久违的宏基LOGO再次出现,至此该机成功修复!

         维修小结:我们以为,遇到上述这种 不短路却没有任何反应又看不出表面异样的情况,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找,别无他法。愿与同仁共勉!

网友:
谢谢,师兄放分享维修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