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修显卡 用的MATS 看不懂帮帮忙看看

楼主(2024-05-08):
第一次修显卡 用的MATS 看不懂 显卡大神帮帮忙看看这颗显存坏了

网友:
核心坏了

网友:
这个软件不是测显存的么

网友:
这么多报错,大概率核心坏了。

网友A:
核心问题,干核心吧

网友:
大概率核心坏了,现在是全部的显存都报错了

网友:
a0  a1有问题   核心的概率还是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核心问题,干核心吧

显卡核心这么脆的吗

网友:
核心坏了  直接报废

网友:
所有通道都报错了,可能原因:1、软件版本不合适。2、内存电压、3、基准电压、4、写错BIOS, 5、GPU挂

网友:
这个核心已经不行了,没必要留着

网友:
全部显存通道报错,大概率是gpu核心坏了。

网友:
这么多报错的,换个测试软件试试看

网友:
这么多报错

网友:
测量显存进核心的主要两条控制线,上面都各经一电阻,也可能是这里出问题

网友(2024-07-07):
应该不可能坏这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