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IT8225vg-128 p3540fb

楼主(2024-05-08):
IT8225vg-128 p3540fb  是要这个版号的EC 带程序不?淘宝的说有程序

网友:
ITE编程器你值得拥有

网友:
不带程序的

网友:
这个是不带程序的

网友:
淘宝 小苏本本 说有程序。卖我38元 。我换了EC 就OK 了

网友:
最好换剪版的

网友:
华硕一般不带

网友:
带的,可以买新的,开机自动回写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买空的,而且一个ite的编程器不贵,买回来防止有人卖的不是空的

网友:
ITE不存在带程序

网友(2024-06-19):
有带程序,但用空的可以,因为它会从BIOS中写入。但如果买的,里面有程序,程序不对是不上电的。买空的或者买个专刷工具清空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