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98 能听到开机声音却不显示,也不暗屏

楼主(2024-05-08):
苹果A1398 能听到开机声音却不显示,也不暗屏  测 U7701   5和18脚有供电5V  17脚EN 有3.3V  1和2脚SW都为0V
Q7706这个3脚为高电平,不导通,定了这个管理IC  换过U7701芯片,一样情况,由于没有这种屏试,如果换屏,同行也不修了了,说太贵了,其中PPVOUT_S0_LCDBKLT 这个电压不管上不上屏都是12V, PP5VR3V3_SW_LCD 这个屏旁边一个电感是有5V 开机时候有的,后面就没有了,由于也没有这种电压能调到40V以上的,所以也不知道屏本身问题,还是板这边升压不上去,不知道还要测什么。

换了芯片一样,后接上硬盘,弄干净一下屏中间位置,是发现这机是暗屏现像,打算再买一个芯片试试,怕买到坏的芯片,那就影响判断.......

经过两天时间,在别一家定了芯片到了,这次定了三个拆机的,第一个焊上后,试有背光,等我装起来后又没有背光,以为是那里接上去,又烧,后再换了第二个,反复试了几次,正常后,全部装起来,这次背光电压升到42V,正常,测试
有时候真的给芯片害死人了,还好这机好了,否则修不好还亏,到时还真以为是屏那边的问题

网友A:
测一下12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12脚有没有电压

BKLT_PWM_KEYB  12脚这个是没有电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