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LUS R2.0横杠问题

楼主(2024-05-08):
华硕B85-PLUS R2.0开机出现横杠跑码如图,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系统,刷了最新的bios不行,网上资料一堆查,都说是网卡和IO问题,插上网线,灯是不亮,所以更加坚定是网卡问题,网卡旁边的电阻电容电压和好的板对比,基本无异差不多电压,死马当活马医,试着刷了前面一些版本的bios,居然能进系统了,可惜网线还是不亮灯不能使用,6个USB接口有4个不能用,给同样问题的人一些思路,也烦请大佬们再提供些思路,这是不是换网络芯片就好了,但是USB直接进桥的,怀疑过桥的问题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A:
拆掉网卡芯片一试就知道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拆掉网卡芯片一试就知道了啊

拆掉网卡,USB都会好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拆掉网卡,USB都会好了吗

那个是另外的故障了。

网友D:
曾经遇到过一台华硕B150,不显示,刷了BIOS能显示了,和这个一样, 一个小横杠,进不去BIOS,  刷了N个依旧, 声卡 网卡都拆了还是一样,很神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曾经遇到过一台华硕B150,不显示,刷了BIOS能显示了,和这个一样, 一个小横杠,进不去BIOS,  刷了N个依旧 ...

bios了刷了就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个是另外的故障了。

是的,USB进桥,怀疑是桥的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bios了刷了就好了吗

别人只是分享自己的案例,表示有这种可能。刷了好不好你得自己试一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别人只是分享自己的案例,表示有这种可能。刷了好不好你得自己试一试啊

他说依旧,所以我问他是刷了好了还是没好,什么个例有点听不明白

网友:
先干个io估计能好

网友F:
换最外面的slot插诊断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最外面的slot插诊断卡

哪个插槽,请明示

网友:
怀疑是网卡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了刷了就好了吗

没好   换板了

网友:
怀疑就直接干掉

网友G:
感觉网络和USB口两个故障了,一个一个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感觉网络和USB口两个故障了,一个一个修吧

是啊,之前的横杠肯定这个网络接口损坏导致

网友H:
网卡,声卡,IO我都碰到过。这么多同行给你意见你到是动手去验证呀,时间不值钱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网卡,声卡,IO我都碰到过。这么多同行给你意见你到是动手去验证呀,时间不值钱吗?

你好,有些东西不是用时间去衡量的,就像我是小白,我需要花大笔的时间去学习,不管是验证还是请教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