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华硕rtx2070

楼主(2024-05-08):
上机主板卡VGA灯不亮机。核显进系统能看到显卡但是不显示BIOS信息,品牌信息能读到,已经排除BIOS问题。有没有哪位老板修到过这个问题,显存,核心,pll,1.8供电全部正常,没有思路了
华硕
显卡
RTX

网友:
现在上传图纸分这么 低的吗?

网友:
这种不识别是因为驱动没有打上,还是显存或者核心有问题。

网友(2024-07-19):
最新进展,PCB有问题,因为换了个烧板的RTX2060上去依然不能识别BIOS但是烧板的这颗核心可以正常亮机打驱动识别BIOS信息,问题锁定在pcb板上,并且这问题华硕猛禽上不是个列,刷到好几块都有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