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山寨笔记本改开机键

楼主(2024-05-08):
山寨笔记本不开机,经检测开机键坏,因为跟键盘一体,山寨键盘不好配,那就技改一个开机键,完美开机
看到论坛有这个板子的bios就不上传了

网友A:
开孔在侧边不香吗? 我一般是开侧边。

网友B:
我一般放原来开机键位置,用小开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放原来开机键位置,用小开关

一体键盘求大神指导怎么改进去,以后也好改原来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孔在侧边不香吗? 我一般是开侧边。

侧面看起来空间大,实际上没有

网友D:
合盖的时候对屏没影响吗?

网友:
别把屏顶坏了

网友:
顶坏了正好换屏收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合盖的时候对屏没影响吗?

没,这个本中间有缝隙

网友:
像攀升笔记本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一体键盘求大神指导怎么改进去,以后也好改原来位置

键盘对应按键那里打个孔……懂了吧。不过我之前都是改在侧面。你这个位置,用键盘打字的时候,有几率压到开关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键盘对应按键那里打个孔……懂了吧。不过我之前都是改在侧面。你这个位置,用键盘打字的时候,有几率压到 ...

牛逼啊,一体键盘我怕打不动铁板害怕把键盘薄膜打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一体键盘求大神指导怎么改进去,以后也好改原来位置

取掉键支架,放入小开关就行,最后放回键帽,走线很多地方都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牛逼啊,一体键盘我怕打不动铁板害怕把键盘薄膜打烂

不用打孔,键盘是C壳塑料柱固定,取掉2个就能走线,走完线重新固定下就行了

网友:
把开机键扣了开关拉过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取掉键支架,放入小开关就行,最后放回键帽,走线很多地方都行

大哥,你这样支架没了键帽能不掉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太nice了

网友:
楼主手工做的nic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,你这样支架没了键帽能不掉啊

搞点胶固定在开关柱上啊,四周可以放点海绵,即平稳又不会掉

网友:
都是原位置改  比较美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