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空笔记本 6-71-V15R0-D02,i7-12650h 4060

楼主(2024-05-09):
6-71-V15R0-D02,哪位兄弟帮我测下,3v待机阻值165 5v待机阻值205 不知道正常吗?烧了太多芯片,ec 显示转换芯片,都烧了,
拆了短路的芯片待机0.06 3v5v都出来了,
这个cpu型号是SRMAT  能用SRLD0代替吗?怎么两个型号都12650h

网友A:
还有个问题,不装南桥,会不会充电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个问题,不装南桥,会不会充电呢?

南桥跟充电没有关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南桥跟充电没有关系吧

刚做了个实验证明,没南桥确实能充电

网友:
这款ec应该是带程序的吧,ec下面的bios芯片没装,也没链接主bios芯片,买个两个都不触发,腾盛电子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