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一个航嘉GS800,顺便魔改一下性能和散热。

楼主(2024-05-09):
前几天修了一个老电源航嘉GS800,额定功率:700W。采用主动PFC + 双管正激 + 肖特基二极管整流+单路磁放大。故障:炸PFC开关管,烧PFC芯片。更换了主要部件和驱动电路一些原件后修复。PFC容易坏主要是高压部分比较容易打火短路,修复后PFC部分再喷上电路板漆就安全多了。

1、电源标识,80Plus铜牌认证。

2、电源主体,能增加散热的部分都加了。主要是PFC部分,变压器,待机芯片,次级整流输出。

3、放大看一下

4、给待机芯片TNY278增加散热片,为什么待机芯片会时常损坏?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散热,因为它里面集成有开关管。

5、顺带给热敏感电阻加了个继电器,之后拿胶布包裹绝缘。

6、大电容330uf的容量实测只有270左右,旁边有地方给他并联一个68uf,实际容量能到340左右。

7、次级输出12V部分,更换为3300uf 16V。其他3.3V和5V原有2200uf两个并联都够用。

这个电源用料一般,但他是那个PFC结构年代的代表作。留下自己纪念。完毕。

网友A:
热敏电阻,加个继电器。
不知道能起多大用处。提高供电能力?
按液晶电视的做法,待机时,继电器不工作,热敏电阻工作;
开机时,继电器工作,热敏电阻短接。

网友B:
继电器估计是防插电冲击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敏电阻,加个继电器。
不知道能起多大用处。提高供电能力?
按液晶电视的做法,待机时,继电器不工作, ...

热敏感电阻串联在电路中是有损耗的,继电器就是为了降低损耗和延长热敏电阻寿命。金牌电源以上大多数都有继电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电器估计是防插电冲击用的

不是,继电器工作以后会将热敏电阻短接,减少功率损耗。

网友C:
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电源是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电源是假的

发一张真的上来见识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