柯尼卡美能达c210总显示添加纸张

楼主(2024-05-09):
柯尼卡美能达c210打印时机器总显示添加纸张,实际A4纸盒里面的有纸的,尺寸都是对的,把A4纸盒用力怼一下,有时候还可以用,现在彻底不行了,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,见过的麻烦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A:
看看纸盒最里面有没有纸挡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纸盒最里面有没有纸挡着

没有,纸盒抽出来后,趴下看了,里面没有纸

网友:
坐等学习一下。

网友(2024-08-09):
检查下搓纸组件上的纸张检测感应器呢

网友:
检查纸张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