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750ti黑屏

楼主(2024-05-09):
华硕750ti单风扇版,
目前情况是,刚安装上机能正常开机显示,能跑鲁大师能正常玩游戏,一段时间后突然黑屏,重启依然黑屏。
拆显卡到别的电脑,也是一开始能用,黑屏重启也是黑屏。
大概是哪出问题?

网友:
用GPU-Z测试一下,看一下频率和显存有没有异常。或者有条件量一下各大电压看看正不正常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,可以一天都不黑屏,什么原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