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长城电源的输出电压只有一半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4-05-09):
有一个长城电源坏了,机器启动不起来。检查后发现输入滤波电容虽然外表正常,但容值只有一半,就买了新电容换上了。然后发现还是启动不起来。检测后发现,空载时,输出电压还算正常,5V和12V略低;带上负载后,12V,5V和3.3V电压都只有一半。检测发现各输出滤波电容正常,考虑电源用得比较久了,还是都换了新的。但是问题依旧,请教各位大佬,是哪里出问题了?

网友:
220V滤波电容,稳压反馈回路,肖特基整流二极管

网友A:
电压低那么多,还没有保护呀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低那么多,还没有保护呀,,

没有。电源风扇能转。接主板,诊断卡指示电压的灯也亮,但没那么亮,其余信号灯不亮。

网友:
三电压检测电路和稳压反馈查一查

网友:
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问题出在我之前拆元件检查的时候,把一个二极管装反了。另外还有,我把16V 1000uf的输出滤波电容换成了16V 2200uf的电容导致开机启动不起来了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。似乎2200uf没比1000uf大多少,怎么就启动不起来了呢?
总结一下,这个电源唯一的故障就是输入电容变小了, 680uf的电容只有400uf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