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基4738 ZQ9 上电瞬间掉电

楼主(2024-05-09):
宏基4738 ZQ9 上电瞬间掉电
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(个人感觉不正常)刚开始以为可调电源问题,后来试了很多主板都有待机电流)
待机3 5V正常 线性也正常,上电瞬间电流0.230然后掉到0.020-0.016,上电瞬间测试过内存1.5 总线1.05 1.8 1.1 CPU1.2 0.94  都有产生。
示波器拿SLP_S3#对比:RTC_RST  RSMRST  内存PG  总线PG  3 5VPCU  二级+3 +5V  S5_ON  SUSON  PWROK_EC  MAINON  SUSC# SUSB# PM_DRAM_PWRGD
DELAY_VR_PWRGOOD  SYS_PWROK
测试结果:都是SLP_S3#先掉,现在怀疑桥虚焊。

请高手们帮看一下我个人分析的是否正确,附图纸点位图

acer 4738_ZQ9_100622_1030_PARK.pdf

ZQ9-MB-B-BV.brd

网友:
EC BOIS 桥BOIS都刷过多个

网友:
SLP_S3#上电瞬间维持了280MS左右就掉了,然后以不断重启,插不插内存都一样,内存SM CLK_SCLK CLK_SDATA都测不到瞬间波形。

网友A:
其实这板你可以看看网板短路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这板你可以看看网板短路了没有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0.23就掉了,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

网友:
瞬间掉电的问题确实不好修

网友(2024-08-05):
今天修到一台神舟炫龙毁灭者DC(CW65L003)板号6-71-W65K0-D03(W650KJMB-0C)。故障现象:插电待机0.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,查没有3V待机供电看图纸是由PU6 TPS51125A提供。查PU6 16脚没有VIN1 19V电压是由U49 P2808B产生测量发现R704开路用零欧电阻代换,插电待机0.003按开机键新的问题出来。

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.46-0.28-0.16蓝色指灯一亮就灭了,这种故障按不触发来修查南桥发出SUSC#没有,现在为0V不对说明SUSC#所经一路负载有短路或者错误,看图纸SUSC#第一个经过U57小五脚与门集成块,果断用STC7SH08FU=印丝H2或者M74VHC1GT08DFT2G 小五脚与门代换上去,插电SUSC#变为3.3V ,电流1.354屏幕亮了,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

总结:R704开路导致没有3V待机用零欧电阻代换、U57小五脚与门损坏导致SUSC#不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