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 14-2019二修机不触发,待机电流偏大

楼主(2024-05-09):
板号:LA-H091P,客户说进过水,但是上家清理干净了,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,就是3V芯片发热,LDO都正常,断开LDO电流就下来了,拔掉EC电流也不高了,会不会是EC挂了?

网友:
打一下南桥供电 的组织,

网友:
3V去的地方太多了

网友A:
先换掉再说,估计没这么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掉再说,估计没这么简单

等EC,取了EC直接拉高3V 5V开启,电压都出来了,电流也不高了

网友(2024-07-26):
楼主修好了吗?发布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