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更换BIOS芯片注意事项

楼主(2024-05-09):
今天遇到知识盲区,ACER ES1-331笔记本,版号14295-1.M 448.05T02.001M,默认装的BIOS是1.8V的GD25LB64CS,我的编程器(CH341)读不出,从框架看支持W25Q64FWSSIG,看到编程器也支持,就买了一个W25Q64FWSSIG和一个1.8V的转接板刷上了,结果还是不亮屏不跑码,看到BIOS页面有一些说明,不知什么意思,难道这是要像独显改集显那样需要改电阻吗,找了半天也没看到说明,请大神给小弟解惑。图纸奉上

网友A:
看图纸好像是1.8v的电压,会不会是你的编程器不支持1.8v的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纸好像是1.8v的电压,会不会是你的编程器不支持1.8v的芯片

我买了一个1.8V的转接板,可以读取W25Q64FW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买了一个1.8V的转接板,可以读取W25Q64FW

不过确实读不了GD的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