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NH50DB不出CPU供电不亮机!南桥掉件掉电阻!6-71-NH5B0-D02或NH50DBMB-0D求阻值

楼主(2024-05-09):
神舟NH50DB不出CPU供电不亮机!南桥掉件掉电阻!版号是6-71-NH5B0-D02或NH50DBMB-0D
图中R598掉了!!!我做BGA弄掉的!有哪位大哥有一样的主板的告诉我阻值!
这机器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图纸 按照这个图纸中是短接0欧姆,但是会反复掉点上电到0.3A左右,感觉不对!图中R598掉了!!!
谢谢!
我的原机南桥能出所有供电!但是南桥SRJAU(H470M)巨烫手!怀疑损坏就直接更换了!换完之后能触发!电流到0.33A就不上了,实测缺少CPU供电和显卡显存供电。
这机器到手是不出CPU集显供电VCCST,公共点B+大短路,怀疑CPU核显挂了!于是我先修VCCST,换了集显VCCST的MP86903还是不出电压,手摸南桥发烫,测南桥1.05V供电阻值10几(也不知道是否正常)),怀疑南桥坏了于是上BGA,换了新南桥但是把电阻碰掉了!!!导致不出CPU供电!
我现在觉得还是那个电阻导致不出CPU供电的,好像CPU损坏也会不出CPU供电,但是我刚到手的时候修完短路全部供电是有的啊!
希望大哥们指导一下吧!我尝试乱换了几十个电阻还是不出CPU供电!
电脑是神舟,如下图

网友:
我现在不装电阻或者装10K,发现电流到0.3A,摸CPU微烫,是不是CPU坏了导致不出CPU供电的???我太难了!

网友A:
你这是网卡 用的 按理说不影响。图纸带星号 这个电阻 ,可能本来就没有

网友B:
这个应该不是cpu或南桥的问题,我也在修这个,症状一样的。还没找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不是cpu或南桥的问题,我也在修这个,症状一样的。还没找到问题

你跟我是一样的主板吗?那个电阻阻值你能告诉我吗???

网友:
你用什么量的集显供电,集显电压就出来几十MS,用示波器才能看到出来一小会

网友:
谢谢大哥我来试试!

网友:
大哥你这个图纸论坛上没有!你可以发出来给大家,也给我一份!谢谢!我的换了电阻能出显卡供电了,CPU供电还有1个1.05V电感短路

网友:
要是你这个图差不多 可以短接试了

网友:
现在发现VCCSA电压能出来1.03V,但是没有CPU核心供电!然后CPU微微发烫!电流0.36A,查图纸VCCSA直接进CPU的,看来CPU基本挂了!

网友:
VCCSA的MP86901-AQGT-Z芯片微微发烫,先换个试试,不好就是CPU挂了

网友:
是100欧.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(点评):
料板王 (*^__^*) 嘻嘻……

网友:
谢谢大哥!是100欧姆

网友:
CPU一般电源没烧不会坏吧,这电流桥,BIOS,CPU供电都可能

网友:
6-71-NH5B0-D02
麻烦你点位图发给我一份,谢谢。
185286490@QQ.COM

网友:
此机出平台复位不

网友:
这个必须加分支持一下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网卡 用的 按理说不影响。图纸带星号 这个电阻 ,可能本来就没有

我也这样想的

网友(2024-07-06):
阻值100欧姆

网友C:
南桥是加密的 换的南桥如果不是全新的 你就不要折腾了 10代以上机器 都是加密的 如果你搞不懂这个 会把你修到疯都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(2024-08-09):
大神,这机器最终修好了嘛,今天手头也遇到这个问题,不出CPU供电,其他正常,CPU换过一样

网友:
R598 100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是加密的 换的南桥如果不是全新的 你就不要折腾了 10代以上机器 都是加密的 如果你搞不懂这个 会把你修 ...

啊,这么坑啊

网友:
我的也是卡在0.35不动,没有CPU供电,电源管理芯片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