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m15 r3,LA-G881P,不触发可能是通病

楼主(2024-05-09):
这个机器板号LA-G881p,故障是插上直流电源,电流上去大约0.07a,然后掉到0.02不触发。检查发现是隔离保护不过。电路我懒得一一分析,简单来说。就是测试后级有无短路,无短路就强制拉低EC_S5_ERP,导通后级。然后按照不触发的思路维修。我这个机器是待机ic51225故障,线性3v-5v正常,但是待机电压3valwp和5valwp不产生。更换待机芯片就ok了。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32630-1-1.html这个链接的机器和我的机器虽然不是同款,但是也是戴尔的。也是不过隔离保护,原理应该也是一样的。都是因为检测到待机电压不正常。ec就切断了隔离管。
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处理,确定公共点无短路的情况,强制导通隔离管。然后按不触发来维修。

网友:
这种机子EC供电不是3v线性,与公共点电压是分开的。

网友(2024-06-10):
楼主机器型号 写错了 这个机子的型号是51Mr1  台式机9代的cpu  另外这款机子ec非常容易坏 具体来讲是ec程序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