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有没有办法修改电路

楼主(2024-05-09):
华硕gtx770 ,q39这个mos管烧了,按照点位图外接了一个mos管和一个电阻,目前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太丑,也感觉容易掉。
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,可不可以把这几个件拆了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?

网友A:
你这个装的有什么用,这种不用装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装的有什么用,这种不用装。

这两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?直接拆了不装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?直接拆了不装吗

7系就烧这种电路,不用管直接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