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测试程序问题

楼主(2024-05-09):
也是迅维上找的测试程序,按照pdf装的,我换咯两个版本了,还是这样,我感觉两个版本是一样的,为什么装成这样,A卡就是进不去

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!

网友A:
以前遇到过,忘了咋弄的了,好像得卸载干净前一个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遇到过,忘了咋弄的了,好像得卸载干净前一个版本

下了几个版本都这样

网友:
bios 里改一下硬盘模式 试试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,bios分为legacy(传统)和UEFI,出现这种情况要把bios改成传统(legacy)启动。我的已经进了,但是第四个进去就会重启,应该是主板不对,我的技嘉b250

网友:
要用大1G或1G卡安装,

网友:
学到老活到老

网友:
挑主板 新主板就是这个画面 我的B150 就是这个画面 换老的主板就正常了

网友:
学习学习
学到老活到老

网友:
通过分区格式不对

网友:
amd的老版本不支持uefi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