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识别

楼主(2024-05-09):
    b550主板检测不到网卡,有线无线都检测不到,测量板载网卡供电正常,晶振正常,复位有3.3,系统检测不到网卡,网口灯不亮

网友:
电源 时钟 复位

网友:
打值38 39 41 42脚

网友:
电源3.3   0.9都正常,晶振25m起振,复位3.3电压,没有测量复位有没有下拉动作

网友:
4个脚阻值看起来正常

网友:
1-2脚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2脚经过一个元件后和WIFI相连了,这个脚是什么作用

网友A:
你测量晶振是怎么测量的,建议用示波器测量,比较准确。

网友B:
isolatebale网卡识别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测量晶振是怎么测量的,建议用示波器测量,比较准确。

示波器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solatebale网卡识别开关

现在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识别不了,但是蓝牙正常,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C:
之前遇到过一个,刷bios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之前遇到过一个,刷bios好了

BIOS已经刷过了

网友:
期待大神的回复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solatebale网卡识别开关

能不能识别网卡和这个脚有关?

网友:
网卡直连的南桥,会不会是南桥那断线哩

网友:
有没有开机打个网卡驱动试试。

网友:
该查的,你肯定查了。 注意一下第一脚。 还有BIOS。遇到过刷完BIOS不认网卡,或者网卡出现感太号的。
第2脚的话,有时会导致不开机。

网友:
第一脚是高电平吗?还有第二脚

网友:
你好,后面是怎么修好的?我也有主板是这种情况,想知道过程参考。

网友:
最后是南桥掉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