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本改开关思路

楼主(2024-05-09):
客户送修一台华硕山寨机,经检测确定是开关问题。最鸡巴烦那些把开关设计在键盘上的色技师了。在某宝某鱼找了也没有找到一样的键盘。还好脑子转的快,改就是了。

接收器很小,遥控器很漂亮
各位看官,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,给点下载分吧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这个牛逼,出门再带一个遥控

网友:
这就很高级了,遥控开机

网友:
你是维修界的天才第一次看见能改成遥控开机的

网友(点评):
真是一个天才

网友:
成本太高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思路清新

网友:
这个6   我都是改一个按键在开机键下面

网友:
读卡器拆掉,安装一个2脚的开关(打AB胶固定),飞2根线过去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焊个开关

网友:
牛逼克拉斯,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,像开车一样带个遥控

网友A:
在原有键盘开关上改,一点外观痕迹都没有的,两根线,一个微动按键,中间垫点东西,完美搞定

网友(点评):
看样子是动手能力不错 我也是这么干

网友:
看弹簧还以为是触摸开关

网友:
找个微动开关,接两根线,热熔胶粘到外壳合适的位置,成本不足1毛钱。

网友:
我正想说为啥子有个尾巴,原来是遥控,高级

网友:
牛逼克拉斯

网友:
找个台式机的开关键改了呗,按着多有质感

网友:
山寨机 10台有8台都是键盘开关引起的,我一般是屏蔽掉,然后拉两条线出来,放个小开关在侧边壳上,用AB胶粘一下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奇,是个人才啊

网友:
你真他粮的是个天才!

网友:
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原有键盘开关上改,一点外观痕迹都没有的,两根线,一个微动按键,中间垫点东西,完美搞定

开关连接有吗?找了好像大小都不太合适

网友B:
这个没法改遥控,你忘了电脑开机键的原理了吗??需要瞬间的高低高电平才能开机,这个遥控开关的原理是要么一直为高,要么一直为低,你怎么让它开机啊

网友:
发一份图也发一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没法改遥控,你忘了电脑开机键的原理了吗??需要瞬间的高低高电平才能开机,这个遥控开关的原理是要么 ...

买的遥控器不不能直接用,要改为点动。按下遥控的时候把开机引脚拉到地。在开机的状态长按遥控也能关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没法改遥控,你忘了电脑开机键的原理了吗??需要瞬间的高低高电平才能开机,这个遥控开关的原理是要么 ...

点控怎么改?

网友:
我都是从侧面打孔安装开关的!!!楼主的比较先进了!!!!!!

网友:
牛逼克拉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 成本太高了,我们都是无损改的 成本1毛钱

网友:
这个心脏搭桥6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