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会不会修?内存供电问题导致不跑马。

楼主(2024-05-10):
V星笔记本主板。
首先,很清楚的上电电流2.7A,电压基本都出了,属于不跑马。
排查法:把内存拔了看电流变化 ,把内存装上看电流变化,前后两者没电流变化。结论:不过内存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第一步:查内存供电,内存三个电压,主供电1.2V 、VDDQ_VTT 0.6V 、VREF基准电压0.6V
发现没有VTT电压0.6V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二步: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,此芯片是先工作PWM电路 再工作线性电压 电路。
12脚:5VIN  测量得5V 正常。
16、17脚:开启信号 S3\S5 为高3.3V  正常。
13脚:输出了1.2V  、6脚 VREF输出了 0.6V   正常。
3脚:VTT 测量为0V(正常为0.6V),无输出,不正常。
【3脚对地是500多,看图纸1脚与3脚相连,1脚VTTSNS对地700多
1脚与3脚没有通(不知道是否正常)】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三部:那么条件都满足,找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去,结果  涛声依旧。。。
到这里就懵了,哪有有经验的大佬指导一下呢,有偿感谢~~~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A:
查8脚,VTT的输入电压,还有断开VTT输出,看VTT有没有出来,或者被后面拉低

网友B:
1.3脚是外部通过导线连接的
他两是相同的。看下是不是断线了。
如果没断线,看下VTT的接地是否正常。
如果都没问题就是芯片还是坏的

网友C:
V星什么板号?图纸截得不全,TPS51216第6脚基准VREF是你写0.6V吗?芯片PDF里写“1.8-Vreference output.”应该是起码内存电压到1.8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查8脚,VTT的输入电压,还有断开VTT输出,看VTT有没有出来,或者被后面拉低

好的,我看一下VTT后级怎么断开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V星什么板号?图纸截得不全,TPS51216第6脚基准VREF是你写0.6V吗?芯片PDF里写“1.8-Vreference output.”应该是起码内存电压到1.8V。

板号,16w11  1.1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3脚是外部通过导线连接的
他两是相同的。看下是不是断线了。
如果没断线,看下VTT的接地是否正常。
如果都没问题就是芯片还是坏的

1-3,实际测量出来不通,1对地700多,3对地500不通,尝试过飞线链接,故障就变成掉电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查8脚,VTT的输入电压,还有断开VTT输出,看VTT有没有出来,或者被后面拉低

这个第8脚我还真没查呢,我去查查看。后续有结果更新出来。后续修复后加微信实名有偿感谢

网友B:
VTT=VTTREF=VDDQSNS/2=1.2/2=0.6V
vttref都有了正常来说vtt也会有的,芯片没问题的情况下。肯定会出电压的啊。也可能是后级有短路。
感觉和8脚没关系8脚是用来管理VDDQ1.2的PWM输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号,16w11  1.1版本。

我找不到这板的图纸,分享一下。     单看这TPS51216的基准VREF 才0.6V肯定是不对的,更不用查后面的VTT了,刚好有板在手上测了,是1.8V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VTT=VTTREF=VDDQSNS/2=1.2/2=0.6V
vttref都有了正常来说vtt也会有的,芯片没问题的情况下。肯定会出电压的 ...

PDF文件里6脚VREF写多少?他写6脚VREF量到是0.6V不对,

网友:
怀疑就直接干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DF文件里6脚VREF写多少?他写6脚VREF量到是0.6V不对,

6脚是1.8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DF文件里6脚VREF写多少?他写6脚VREF量到是0.6V不对,

关键是基准电压不对他是怎么输出1.2V的VDDQ的..要么就是量错了.

网友B:
他估计有量的不对的地方,基准不对电压也不可能对啊

网友:
我感觉最大的可能是这里的电容有短路的,烧鸡看看最好

网友:
感觉后极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,能断开VDDQ,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估计有量的不对的地方,基准不对电压也不可能对啊

6脚我 看错了,6脚电压 正确测量出来是 1.8V的。
15脚接了一个2.2R 电阻 测量是6.3V电压。芯片换过了,故障依旧
不出0.6VTT,0.6  Vtt对地500多不短路呀

网友:
示波器测一下vttqq,有瞬间电压吗

网友:
真是长知识,楼主高手

网友:
我昨天修了一块H31M PRO-VD,没有CPU电压,后测出没有VDD,上CPU没有0.6V ,不装CPU有。后来修好了,是南桥开启VDD的EN断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