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 LV243XIP 花屏闪屏维修

楼主(2024-05-10):
屏幕下方在闪,维修好,右边拆3个电阻不行就拆左边

网友:
感谢

U2414H ,开机几秒钟就下半部闪屏。 最后黑屏。

拆机 SW5099发热严重,升压12V/升压30V_VGH 不稳,然后不升压。

买了SW5099B 更换也是一样。

一直搜 U2414H LM238 都没有其他维修方案。  搜LG是有拆电阻,但不是这个屏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一看楼主的pcb照片,不就是这款么, 一查 LV243XIP 跟U2414H 都是用LG LM238屏啊

按图拆了左边3颗,无效还是闪屏发热黑屏 ,再把右边3颗对称的拆了,无图像

恢复左边(只拆右边) ,KO.     【原来楼主说了   右边拆3个电阻不行就拆左边 】

正在煲机

网友(2024-07-01):
回头也试一下竖线花屏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方法修复

网友:
楼主:这个是怎么查到问题的,是什么原理!可以分析一下吗,感谢!

网友(2024-12-06):
感谢写稿人,本来打算丢了的屏幕,拿起来了焊掉三个电阻,又能正常显示了,感觉显示正常,能用就行。

网友:
同款LM238LF,   AOC LV243XIP

网友:
好经验,值得分享

网友:
又是玻璃板漏电,哎,不过这个拆电阻比断排线好操作很多。

网友(2025-03-24):
这是什么原理呢